创维E900V22C刷机后加电画面正常,但一会就进入了下面的这个界面

楼主(2023-03-25):
昨天给创维E900V22C用线刷包(据说是鑫爷修改版)刷机,刷完以后加电画面正常,但一会就进入了下面的这个界面,点按上面的任何按钮都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桌面。无奈又用卡刷包重刷,提示升级成功后,开机画面是变了,但启动后又进入了这个界面,好像是死循环了。坛子里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坛友吗?欢迎一起来交流一下。

网友A:
三码丢了,找到factorytest删除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码丢了,找到factorytest删除试试吧

如何操作?请大神指点!

网友:
找个有三码的包刷一下

网友:
貌似工厂测试界面

网友:
你这界面是开心盒子助手截屏的吗?那就开心盒子助手查看这个进程的名,用ADB 命令pm block阻断这个进程。

网友:
E900V22C,你这个就是在本坛买的吧?

楼主:
统一回复:这种情况就是三码丢失,也懒得找创维的刷机包了,直接用M401A的包刷了,除了灯是反的,其他一切正常。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这种情况就是三码丢失,也懒得找创维的刷机包了,直接用M401A的包刷了,除了灯是反的,其他一切 ...

也不错,创维E900S的机顶盒用华为CM201的固件刷入也是这样

网友:
懒得折腾,这款机型我都是直接开机右键卡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