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拆个公牛排插,这个红色的按键是过载保护吗?

楼主(2023-03-25):
主要是要拆开换线,它用的变态螺丝,也要换了。

这个红色的是啥,过载保护吗?按一下恢复?

网友:
电流过载保护器

网友:
这个插排有年头了,有多久没在插排上看到这个过载保护器了。

网友:
当电流过大持续时间过长时它会发热,然后弹出按钮,断开电路。按一下就恢复。

网友:
这个是公牛的命门,其实阉割掉更健康

网友:
过载保护器的复位按钮

网友:
就是过载保护器,老产品了。

网友:
公牛的插座质量还是不错的,大功率的一般都带过载保护,不过有时稍微大点的电流就保护,用起来也是头大。

网友:
超载自动断路,保护装置,其实没啥用。

网友:
必须是过载保护器。

网友:
这个玩意作用很大。(上次功率过载,直接弹了。)

网友:
过载保护器

网友:
二十年前的老APC也是像楼主拆的公牛这种过载保护零件。

网友:
这种螺丝想当年最坑爹!我用砂轮机硬把一子改成俩段

网友:
十年前整之前的老国标APC就把过载保护集成到开关处,过载时候开关会自动跳至关闭状态。

网友A:
老产品上有这个,现在新的好象取消了

网友:
十三年前的老【万能孔】贝尔金也是把过载保护集成到开关处,过载的时候开关会自动跳至关闭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产品上有这个,现在新的好象取消了

现在的JD上边卖的一部分型号小米排插的开关还有过载保护功能,额定电流10A及以下,电流过10A即保护。

  小米的官宣说用的是日本日系的过载保护开关零件,也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过载保护器,相当于保险丝,不过它可反复用,而保险丝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种过载保护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有缺点:不是速跳结构,触点容易打火烧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