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2246EN贴满8ce颗粒开不出卡报错PreTest Fail(30) / (0A)设置都是默认设置

楼主(2023-03-25):
颗粒是4颗29F64B08PCME1,2246en主控128mb缓存,求大佬支援

网友:
换了我的话,就试试用电脑的电源和SATA口开。46EN贴满的话,用转接卡开很容易报错。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A:
颗粒一共256G需要至少256M的缓存,上个照片看看是缓存不够还是你设置错误

网友:
单颗8ce的64G颗粒,也就是四贴64G,,一个256G容量,缓存128是开不出来的,而且CE分布图最好也发出来。

网友:
换256或更大的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一共256G需要至少256M的缓存,上个照片看看是缓存不够还是你设置错误

128M的缓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