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铭瑄240G主控MAS0902---RDT过程

楼主(2023-03-25):
铭瑄240G固态,主控是MAS0902,intel芯片,第一次开卡后,跑圈正常,写34mb.秒,读362mb.秒,放置几天后再校验出现坏块,看来必须跑RDT了。翻遍论坛相关帖子,没有一例完整介绍RDT的帖子,只有坛友“丶陪妳看流星”的一篇比较详细的RDT设置的帖子,见【新提醒】MAS0902/MK8215/CS1802开卡教程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highlight=mas0902。参照大侠的帖子,选择SORT,点击开始,完成RDT开卡,取下转接卡插上USB,发现很长时间指示灯不闪烁,电流160ma不变化,大概10几分钟也是这样,确定跑RDT肯定不正常,后想起有介绍说ps3111跑RDT只能接电源口,要断开数据口,想想这家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接下来在板子数据口贴上胶带,再次插入USB上,马上板子上的红灯就开始闪亮了,电流200ma,说明这次开始正常跑RST,经过2小时的等待,红灯闪烁停止变为长亮,说明RDT已经结束,下面就是接上软件查看RDT情况了。

开RDT后,必须断开数据口,才能正常跑RDT。

借用坛友的图片方便理解过程

借用坛友图片,选择倒数第二个,继承RDT坏块,开卡。

最后跑圈,结果也就这样,放几天再看看情况,还会不会出现坏块。

网友A:
这些主控功能又少又不直观。只有2258 XT 2246en这一类的有价值。

网友:
写入只有30几?

网友:
这速度。。如果开头十几G是几百M应该正常,如果一直30几应该是没开slccach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主控功能又少又不直观。只有2258 XT 2246en这一类的有价值。

maxio的主控和量产工具的完成度比慧荣系高多了,跑完sorting会把坏块信息一直保留,重新量产都不会丢的那种,慧荣系到现在都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xio的主控和量产工具的完成度比慧荣系高多了,跑完sorting会把坏块信息一直保留,重新量产都不会丢的那 ...

这个功能作用不大,再说58 XT也可以保留rDt结果。主要是其他方面的功能尤其是易用性方面比58 XT差太远,打开两种开卡软件跟58xt就没得比,当然58 XT最大的价值还在于打开定制化功能把颗粒开成slc,这是其他主控没法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作用不大,再说58 XT也可以保留rDt结果。主要是其他方面的功能尤其是易用性方面比58 XT差太远, ...

短接进入rom模式也能看到rdt结果哪个慧荣能做到?开卡失败不识别的时候之前跑的rdt有什么用?你能保证每次开卡都不出错?
更难得的是maxio对ce排列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限制,不需要慧荣那些讨厌的跳线
至于pslc只是固件的问题,maxio目前应该是没有开发类似的功能

你觉得易用性不如慧荣,是因为你的工具不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进入rom模式也能看到rdt结果哪个慧荣能做到?开卡失败不识别的时候之前跑的rdt有什么用?你能保证每 ...

关键的关键就在于只有2246en58 XT59xt才有pslc固件。所以其他那些不能PslC的主控都是垃圾,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反正我是只用pslc,就俩字儿,放心。永远不会坏永远不会掉盘冷数据放20年都没问题,Tl C那玩意儿冷数据放几个月或者一年都得进行大量软纠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关键就在于只有2246en58 XT59xt才有pslc固件。所以其他那些不能PslC的主控都是垃圾,当然这只是我个 ...

pSLC不就是每个cell只用第一个bit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SLC不就是每个cell只用第一个bit吗?

实现Pslc有好几种办法。你说的那个只采用lsb低电位编程严格来说不算真正的ps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现Pslc有好几种办法。你说的那个只采用lsb低电位编程严格来说不算真正的pslc ...

那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C:
那用啥方法 关键问题不回答 空头理论说了一堆 根本无法适用 = P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啥方法 关键问题不回答 空头理论说了一堆 根本无法适用 = P

你了解这有啥用?对你来说那都是天书一样的东西。

网友:
本身就是模拟 伪的slc  搞得pslc这玩意还有真有假  的确是我肤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