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K845切割键盘跟风折腾记

楼主(2023-03-25):
晚上下的单 TTC茶轴+单主板 没要优惠

第二天早上睡醒才发觉没买轴 只能祈祷没把轴割坏
到货看一眼 主板还行 不是很深 莫得脚撑
拔键帽 拧螺丝 螺丝挺多的 拆开一看还留了一颗二极管
切到一颗轴的引脚 问题不大
主控HT68FB571
二手键盘避不开的问题 清洁
我偷懒 棉签+酒精 没拆轴
飞线 测试 大小写这一行不触发 跑电路 发现主控虚焊 补焊
再次测试触发 PASS
检查LED 两路LED亮度不正常 还是主控虚焊 继续补焊
上电检查 PASS 收工
底壳?不搞 胶水不要钱的吗?

网友:
不搞 胶水不要钱的吗

网友:
你这个键盘切割的比较轻还好,我的都切到第三排轴了,话说用牙刷清洗键帽,真累手啊!

网友:
主控虚焊 继续补焊  高手,一般就判死刑了

网友A:
这算是捡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捡漏了吗?

我也买了,还在路上,不叫捡漏吧,应该是花钱买破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还在路上,不叫捡漏吧,应该是花钱买破烂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还在路上,不叫捡漏吧,应该是花钱买破烂

反正逛这个论坛以后愿意看垃圾桶,买东西看看咸鱼,以前是京东自营,唯品会买衣服,变了

网友:
有道理 折腾着玩吧

网友:
这种板子还可以,单层的,只要不伤及元件,都好说

网友:
为什么要来一刀来?

网友:
最近咋都在折腾这个?这就是洋垃圾吧,想体验买全新的不好么。

网友:
最近坛子里都在折腾这个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

生命不在于瞎折腾

网友:
在哪里购买,我怎么不知道啊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主控都短路挂了。。。

网友:
我的还好,主控没有问题,飞线解决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没敢跟风

网友:
虚焊怎么发现的,我的不触发,直接搬PCB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