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哥们 求问个破壁机不转问题 应该跟温度有关 求帮忙

楼主(2023-03-25):
问题:打豆浆 就第一下转动 然后开始烧水  水热后全程电机就不转了

用热杯打果汁,完整2分多钟打完  打完后再打1次果汁就不转动了   换上冷杯可以继续打   应该是跟温度有关 但是温度感应器测了电阻100没问题    会是啥情况呢?

网友A:
温度探头无问题,,你要测一下线路板有木有问题

网友B:
冷态能用的话,清洗一下杯底。

网友C:
电机碳刷座认真清理,去掉黑色脏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探头无问题,,你要测一下线路板有木有问题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碳刷座认真清理,去掉黑色脏污

谢谢 清理了 然后又黑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坏了 现在是冷杯正常 热杯打果汁打一半就停了了  或者按下豆浆在去按果汁就不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态能用的话,清洗一下杯底。

谢谢老哥   现在是冷杯正常 热杯打果汁打一半就停了了  或者按下豆浆在去按果汁就不打了···

网友(2023-04-24):
热敏电阻检查一下,100绝对有问题

网友:
感温头最好是更换试一下,有时测量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