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PS3108-S8短接点在哪(带图)

楼主(2023-03-25):
为了方便找到答案只好连图也给上了。这硬盘接口类型是M-sata的,建兴固态硬盘,具体型号已经没了,那张贴纸也不知道哪去了。只知道这个硬盘是固件问题,在BIOS中可以识别到型号,但是在系统中和PE中无法正常使用也就和U盘一样的固件门事件掉盘了得重新量产才可以使用,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进入工厂模式的短接点在哪.这个很让我头疼
图一(正面)图二(背面)图三(型号图)

网友:
最右边2个试一下。不过这个没有开卡软件吧。

网友:
可以升级固件修复,短接方形和圆形两个点试试。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建议

我反对你的意见 哈哈

网友:
这个板子是群联公版
短接点如图 :

楼主(2024-08-20):
麻蛋闲着没事我把整个硬盘用热风枪烤了3分钟左右,400度满风速直接干然后时钟那个小王八蛋直接炸飞之后找到再装回去就特么的能识别了,而且识别的还是2mb的空间我就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