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车床能实现雕刻吗?

楼主(2023-03-25):
两条走刀丝杠加装步进电机,卡盘也改为步进电机控制
比如在卡盘上夹装一个圆柱体,能否实现在圆柱体的外圆和平面上加工图案
我粗略的查了下,在圆柱体的外圆加工属于圆雕,把卡盘看作x轴定义一圈360即可
但是在圆柱体的端面上加工的话怎么样设置呢,几个轴该怎么分配
刚玩这个,不吝赐教

网友:
mach3能很好的控制

网友:
看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
那就变成了CNC机床。至于能干啥,这就是看你的手艺了

网友:
想用它改成数控的需要把丝杆全部改成滚珠丝杆

网友A(2023-05-28):
最大回转直径1100毫米,知道多大主电机吗?中拖板多重,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大拖板更重,手盘都费劲,梯形丝杆螺距12,的时候多大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回转直径1100毫米,知道多大主电机吗?中拖板多重,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大拖板更重,手盘都费劲,梯形 ...

图片不是实物,是指这种类型的车床。我实际的车床长度只有70公分。前一阵已经可以实现圆雕了

网友(2023-07-24):
引用 楼主:
图片不是实物,是指这种类型的车床。我实际的车床长度只有70公分。前一阵已经可以实现圆雕了 ...

改造方案发上来看一下啊。

网友(2023-11-21):
搞一台小铣床改雕刻机更现实点。其实关键是精度控制,普通机床的丝杠间隙偏大,只适合一个方向切削,雕刻机要求回程时同样要保证高精度的切削,所以一般采用零间隙的滚珠丝杠。普通机床是很难实现这样的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