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拆个充电宝 里面三节18650锂电池

楼主(2023-03-25):
这个充电宝也是电池不耐用了里面一共三节18650锂电池。

网友A:
这壳子拆的有点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拆的有点惨不忍睹

这个充电宝没有卡扣也没有螺丝只能暴力拆解了。

网友B:
超声波焊接的壳子,很难拆

网友C:
说明充电宝现在泛滥了

网友D:
哈哈,看着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焊接的壳子,很难拆

锂电池正负极不知道又是用什么焊接的也是非常牢固很难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充电宝现在泛滥了

是以前买手机送的几个充电宝电池都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着一般·啊

我几个充电宝都是电池不耐用电路板倒是没有坏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以前买手机送的几个充电宝电池都不耐用。

你拆的这个18650电芯的还好啦,现在生产的众多软包锂电芯的充电宝更加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正负极不知道又是用什么焊接的也是非常牢固很难撬开。

点焊。
大电流熔化金属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拆的这个18650电芯的还好啦,现在生产的众多软包锂电芯的充电宝更加不耐用。
...

超薄的我也有两个其中一个送的用没多久电池就不行了还有一个是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焊接的壳子,很难拆

还有一个超薄的充电宝也是电池不行应该也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F:
电池怎么说也比蓝皮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怎么说也比蓝皮的强

实际使用时间好像只有几个月电池就不行了但是放了好几年没有使用也没充电不知道是不是锂电池放久了也会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使用时间好像只有几个月电池就不行了但是放了好几年没有使用也没充电不知道是不是锂电池放久了也会老 ...

长时间不用最好也要保持电量在50%以上,充完电放置几年掉电3%~10%为佳

网友:
快摇晃一下,有没有砂子电池——高级硅电池

网友:
其实,就充电宝而言,个人觉得,18650电池比软包聚合物锂电池要好。只是,18650比较重,不方便携带。

网友:
还好没有占位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