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庆祝积分清零,发个最近做的简易电池内阻仪

楼主(2023-03-25):
昨天积分超过-100终于清0了,于是发个自己最近做的简易内阻仪,方案来自热心网友给我的一个成品内阻仪电路,然后我胡乱改了改好像不如原版了,耗电大不能电池供电了,得插个12V变压器 。。测的也不如原版准,跳动还大,没办法我技术不行,我不是专业搞电子设计的,我本职是种地的,初中毕业证都没,玩的这些都是自学的,只会点单片机IO口控制和ADC采个电压显示,复杂的就不行了。

方案采用STM32F030F4P6单片机定时器输出一路SPWM,经过RC变成1KHZ正弦波,然后进入100毫安和10毫安可调恒流电路,功放输出经过隔直电容接电池,电池另一端接GND,这两根线走电流,另外两根接在电池正负的线走电压实现四线测量,信号通过隔直电容进入差分放大,后面是1、10、100、1000倍可调放大,最后进入单片机ADC口,采样率1MHZ采集1000点后DFT检波,得到实部虚部进入200点滑动滤波器,滤波后的实部虚部算个平方根得到幅度,再和电阻校准数值相乘得到被测电阻。

测量范围1毫欧到100欧,就是线性度不好,分为5个档位,1毫欧-10毫欧、10毫欧-100毫欧、100毫欧-1欧、1欧到10欧、10欧到100欧。功放部分隔直电容后面只有一个TVS保护,具体能抗多高电压没实验。由于电路简易和单片机只有一个ADC,来回切换会浪费资源,单片机IO口也比较紧张就没搞电池电压测量,只显示內阻。显示读数跳动比较大,勉强还凑合,还没搞自动档位程序,感觉一共5个档位手动切换下就行了,按键2切换档位。

电路图

电路板

我也是免费做板后才自学的,画的不好,ADC还要飞一根线,上面是电路,下面是夹子,这样就不用买夹子了,就是组装麻烦点,我是用铁皮剪直接剪开的。
LCEDA专业版工程

程序,1.s是源代码、1.bin是固件,编译器ARM-NONE-EABI,安装了make工具和编译器直接输入make就能编译,单片机边上三个针的是SWD口用来下载程序。程序不完善,程序写的也不怎么好,勉强实现功能。

实物图
测小锂电池,夹子线一定要HC和LC缠绕在一起,HP和LP缠绕在一起! 而HC和HP一个夹子,LC和LP一个夹子,不要接错哦,电流大耦合厉害。

正面

背面

自制的夹子

由于是新手不知道论坛版规准不准发视频链接,不准的话我编辑下,我保证我发视频没收益,靠这个饿死800回了

实物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o4y1x7CL/?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c212050d120d3457e1f6d0cd79c641d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V4y1X7Ry/?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c212050d120d3457e1f6d0cd79c641de

校准方法

夹子短路,按下按键1进入短路清零模式,通过调按键1和按键2加减使读数为0后按住按键1的同时再按下按键2进入下一个档位,全部清零完成显示完成后自动保存到FLASH。按下按键2不要松手,再按下按键1进入校准模式,比如校准0-10毫欧档就夹上10毫欧电阻,通过按键1和按键2加减调整到10毫欧后按住按键1的同时再按下按键2进入下一个档位,全部校准完了会显示完成并且保存到FLASH

现在校准方法比较简单,电路搞的不行线性度不好也没法矫正,比如10毫欧档用10毫欧校准测1毫欧就偏小0.1毫欧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o4y1x7EM/?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c212050d120d3457e1f6d0cd79c641de

10毫欧改成用1毫欧校准,测小于1毫欧偏小,大于1毫欧偏大,反正还是线性不好,跳动还很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m4y167fN/?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c212050d120d3457e1f6d0cd79c641de
测0.1毫欧

测0.2毫欧

测0.3毫欧

测0.5毫欧

测1毫欧

测2毫欧

测3毫欧

测4毫欧

测5毫欧

楼主:
18650电池供电版LCEDA工程

楼主:
抱歉了没及时回复,一一回复怕有灌水嫌疑,感谢各位网友支持,搞这东西就是闲着没事玩玩,准确度稳定性都比较差,做起来还麻烦,不如NE555+LM317的简单,到现在只有一个人想仿制,我搞的制作虽然不好用但是全部都公开而且不做任何限制,欢迎仿制欢迎拿我设计的东西卖钱,哪怕你能卖成本价也是对我的鼓励我会非常开心,我个家里蹲废物设计的东西居然能卖钱我周围人可能都不相信,记得几年前破解了孔雀石SDR保护免费放出去看到有人拿着卖几十块我开心了好几天  有人愿意仿制还可以找到哪里有问题,我自己比较懒而且粗心不容易发现哪里有问题

今天试着改了改采样电阻,10欧的改成了三个100欧并联的,100欧的改成了三个1K欧并联的,这样功耗会降低,测量范围能到333欧,就是读数跳动大点。

电路只要把10欧采样电阻换成三个100欧电阻并联,100欧采样电阻换成三个1K欧并联,功放部分可以只用两只三极管另外两个并联的可以去掉。程序改成33333字显示,档位0-33毫欧(33.3毫安)、33毫欧-333毫欧(33.3毫安)、333毫欧-3.33欧(3.33毫安)、3.33欧-33.3欧(3.33毫安)、33.3欧-333欧(3.33毫安) 稳定性比较差读数跳动大。现在校准方法比较简陋,校准麻烦一下一下按太慢了,有人愿意仿制才会写线性度校准程序。现在校准方法想要最低档位微欧级别准要先夹住比如10毫欧调准后,调10毫欧时候不用短路清零,再夹住比如200微欧这次不能调校准模式,要调短路清零模式,调到和200微欧一样大就行了

测0.1毫欧

测0.2毫欧

测0.3毫欧

测0.5毫欧

补充内容 (2023-4-14 08:47):
调10毫欧时候也需要先进短路模式清零

补充内容 (2023-4-17 23:19):
注意PCB电池输入到WSTDW01电源没接,C13没接地需要自己修改下PCB,要按照原理图画,再就是D1在PCB上要按照原理图反过来

补充内容 (2023-4-18 08:08):
D1是原理图画反了,忘记反过来

楼主:
发布这么多天终于有个网友想打我画的板子了,还帮助我找到了原理图上D1画反还有PCB上几处错误,真是非常感谢,求仿制求抄袭我提供免费人工技术支持。

负5V产生电路应该下面这样

原理图上二极管画反和PCB上的一些错误已经修改了,本来不想打板了,我这內阻仪都做6个了,我又不能发快递,农村又没要的做太多占地方没啥用。

网友A:
“10毫欧改成用1毫欧校准,测小于1毫欧偏小,大于1毫欧偏大,反正还是线性不好,跳动还很大。”
会不会是信号放大倍数高了?有得调整吧。
数字不太稳定,可以换精度高的运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毫欧改成用1毫欧校准,测小于1毫欧偏小,大于1毫欧偏大,反正还是线性不好,跳动还很大。”
会不会是信 ...

我感觉是恒流电路造成的,100毫安恒流时候波形很差,0.1毫欧到10毫欧就是100倍,可能得多搞几个校准点,或者搞个矫正非线性的校准程序,现在的校准程序比较简单,只能选中间的1毫欧来校准,这样两边的至少偏差不会太大。

现在用的运放是以前为了仿制许老师电桥时候买的,感觉对于1KHZ够用了,看成品电路里面有带通滤波器,我自己改的把带通滤波器去掉了,程序里面数字刷新速度又比较快,所以跳动很大,现在不改电路降低点刷新速度应该也能让读数跳动小点

网友B:
我是懒人不想学单片机编程

网友C:
恭喜楼主清零成功。已经打赏鼓励,你的技术文章很好,技术文章值得推广,赞一个
话说楼主用STM32来控制,可我只会STC15、STC8系列,楼主是否愿意出一辑用STC15、STC8芯片来控制的方案呢?方便我等小白制作,我愿意提供一些辅助帮忙,例如画图、制板等

网友:
手残党有点羡慕,只能去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懒人不想学单片机编程

其实网友做的555+LM317的测电池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清零成功。已经打赏鼓励,你的技术文章很好,技术文章值得推广,赞一个
话说楼主用STM32来 ...

感谢鼓励,其实我单片机也是新手,而且只会汇编写程序,STM32和STC单片机指令集不同跨度太大了,得从头学编程。。 模拟电路部分大体就是恒流和放大,单片机里面就是DFT检波,其实就是把采样到的电压表和同点数COS表和SIN表相乘累加,这样就得到实部和虚部了,再算个平方根就是幅度了。主要是ADC要和激励信号同步,比如我做这个是1KHZ激励,ADC采样率是1MHZ采集1000点,两个时间同步。

后续版本: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222-1-1.html

网友:
电子行业卷成这样真没啥前途,小学毕业种地的分分钟搞个设计发帖寒碜专业人士

网友:
支持一下为积分奋斗的坛友,DIY也很专业。

网友:
让我这个不是种地的怎么想啊

网友:
积分好像没啥用,家元才是硬通货

网友:
设计的不错,1khz正弦用mcu spwm软件生成也比较节约成本,但是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干扰,一般成品内阻测试仪都用外部运放搭的硬件1khz正弦波振荡器当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毫欧改成用1毫欧校准,测小于1毫欧偏小,大于1毫欧偏大,反正还是线性不好,跳动还很大。”
会不会是信 ...

我感觉跟原设计采用软件spwm加滤波网络生成正弦波有关,stm32有硬件pwm可以不占用资源独立输出但是片内pwm对自身的内置adc采样干扰也很大,我以前实验过mcu输出pwm时用示波器戳其他io口可以看到幅度不小的谐波干扰,而且此设计也正好用的内置adc而没外挂独立adc,片内pwm巨大的谐波干扰(相对于微小信号)非常不利于adc稳定性和精确性~

网友:
高大上啊这个

网友:
技术不 错,内阻仪挺方 便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