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号称源自德国的充气泵 OBOVAY OV-CZ801,拆开看看值不值?

楼主(2023-03-25):
本站淘宝客推的,拆开看看。大家点评下值几个大洋。电机不大。255/55-8的轮胎0到2.2需要三分钟。540电机齿轮和连杆不确定是塑料还是尼龙,就看耐用不耐用了。价格是36元。大家都嗤之以鼻,决定退了

网友:
不知咋滴;网上卖的小电器基本都挂什么德国技术之类的

网友:
德国的塑料连杆更高级

网友:
也许是参考了德国技术,但没有德国材质和工艺。

网友:
看清楚是德国技术,不是德国货。

网友:
技术早已经和国际对接。

网友:
德国设计……图纸转维的时候公差x10

网友:
是别人的技术不错
可惜达不到别人的标准

网友A:
有刷电机怕是用不长

网友:
不管是什么技术,只要充气杠杠滴就行!

网友:
源自德国的工业垃圾

网友:
几分钟充满气,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怕是用不长

这种应急气泵,活塞的密封圈坏掉电机都还没坏。还搞无刷还要控制电路,又不是长时间连续工作的。

网友:
塑料活塞,怕是不耐操啊

网友:
里面的打气泵外形和我的进口的18v打气泵机芯差不多,可能是德国技术 咱们仿造的

网友:
或者他们看中了咱们的技术,又让我们代工,就说是他们的技术,思维错乱了

网友:
做得挺漂亮!不知可好用.

网友:
凡是傍德国的都是辣鸡,自己对自己的技术都没信心

网友:
感觉开关有点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