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测自制OTL纯锗管音频功率放大器失真与瞬态响应

楼主(2023-03-25):
音频功率放大器非现在制作是2年前的,测试也是那会儿。

音频功率放大器参照春雷3T4台式收音机的,去掉音调部分。《无线电》1976年9月号刊有介绍。

音频功率放大器不失真功率5W,最大功率10W。

测试使用正弦与方波,

测试频点8个:

20Hz
100Hz
400Hz
1kHz
5kHz
10kHz
15kHz
20kHz

功放用的洞洞板搭建,原本计划是试好后画板的,但是温漂太厉害就没兴趣画。

三极管在有限条件下精挑细选

功放管

假负载用两只10Ω水泥电阻并联

电源使用明玮50-24的

信号源UTG932

示波器是德

不削波最大电流

负载电阻,末级功放管散热器温度(环境温度20℃左右)

各频点测出的波形,波形就不解说懂的自然懂,就不班门弄斧

20Hz

100Hz

400Hz

1000Hz

5kHz
正弦波没存储

10kHz

15kHz

20kHz

一直对古老的锗管好奇,还有纯锗的机器好奇,才有了这个功放,
几十年了的器件还能工作很巧妙。

最后三极管的参数与原理图

无线电里的的原理图

有拍过试音视频,但早已经从手机里移除

测试完毕!

网友:
堪称“失真发生器”啊,还是把输入信号电平误衰减下接8欧的负载重新测试下吧。

网友:
弄个场管功放测试下

网友A:
用电阻做负载测出来意义不大。

喇叭是感性负载,实际工作中变量就多很多。

网友:
感觉失真严重啊!这还能还原出正常的声音吗?

网友B:
自己弄的需要花精力啊

网友:
花时间精心调试还是能出靓声的!

网友:
楼主应该用蓄电池供电,以减少电源噪声的影响

网友C:
5khz方波开始不好了,是不是没有调试好。

网友:
电阻热了就变,喇叭同电阻测试一定不同波形。

网友D:
应该用喇叭,并且音量调整在合适情况下才好吧。
感觉信号太强,耦合电容小了导致低频极差

网友:
此帖一出,会不会在论坛里面掀起一轮新玩法

网友:
好久都没有看见过这种古董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做负载测出来意义不大。

喇叭是感性负载,实际工作中变量就多很多。 ...

确实是这么回事,不应该用电阻当负载测。

网友:
温度咋这么高

网友:
纯锗管功率放大器,原件比硅管要难找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做负载测出来意义不大。

喇叭是感性负载,实际工作中变量就多很多。 ...

测试功率放大器,负载就是用纯电阻,我倒是没有听说是接扬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喇叭,并且音量调整在合适情况下才好吧。
感觉信号太强,耦合电容小了导致低频极差 ...

测试本来负载就应该接纯电阻,输入信号100mV不会大的,原机介绍拾音器灵敏度小于200mV,原机BG7基极在音量最大时信号电压肯定超过100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5khz方波开始不好了,是不是没有调试好。

这种管子截止频率本来就很低,只有0.3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弄的需要花精力啊

不光要精力还要技术,没能那技术只能调到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