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1000w变压器点焊机 DIY问题 响声太大

楼主(2023-03-25):
翻出个老旧的1000w微波炉变压器  ,外边铁皮锈断一片,关键是线圈是铜线的,买东西开整
遇到问题了;请教各路大神
做点焊机
1: 35平方2米的电线先到,绕到第三圈已经绕不下了,三圈电压2.5V 能用吗??还是必须四圈??   再绕估计就得和网上看到的那样扒皮后才行了

2、1000W变压器通电后有很大的声音<嗯嗯嗯的声>是不是正常,这变压器能用吗?

试了个700w的声小多了
看别人DIY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是我的变压器有问题?

                 请教各路大神,解疑答惑

网友A:
好像只能做点焊机,当一般的变压器只能1公斤/100瓦

网友:
这是准备做点焊机啊!

网友B:
上了首页推荐啊,来看看

网友C:
我觉得三圈还是四圈可以试试,自己DIY,乐趣不就在此吗,已经绕了3圈,试试如果行,就不用再费劲了。个人感觉电压低点应该也行,电流足够大就行

网友D:
扒皮就扒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做点焊机,当一般的变压器只能1公斤/100瓦

是准备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首页推荐啊,来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三圈还是四圈可以试试,自己DIY,乐趣不就在此吗,已经绕了3圈,试试如果行,就不用再费劲了。个人感 ...

明天板子,到了试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扒皮就扒皮吧

懒啊

网友:
这种变压器用来做点焊机应该挺好的应用。

网友:
三圈就三圈呗,先点一个试试,不行再想辄,都已经穿绕上去了,不试一下就拆了心里头平衡嘛

网友E:
我就是900W微波炉变压器绕三圈,焊针对焊针可以点焊1mm厚的不锈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900W微波炉变压器绕三圈,焊针对焊针可以点焊1mm厚的不锈钢板。

变压器通电,会很大声吗?我的1000W很大声,700w的只有小电流声

网友:
还是制作点焊机方便一些

网友:
看别人做的都是6-7圈,2.2V点焊低了。

网友:
扒皮,纯铜丝套黄蜡管

网友F:
我一开始用的50平焊机线扒皮后双并,套黄腊管后绕了三圈,用的普通100控制版,施压后2.0纯镍带对焊没有问题,同平面差一线,后来用3*10纱包线三并三圈。2.0没问题。后期用得少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开始用的50平焊机线扒皮后双并,套黄腊管后绕了三圈,用的普通100控制版,施压后2.0纯镍带对焊没有问题 ...

我用35平方3圈没有空隙   看来还是得扒皮绕        我是1000w通电声音好大   700w是就不会    不知道700w的35能绕多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