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GORDAK高迪868A二合一热风枪

楼主(2023-03-25):
朋友的,拆开看看,没有细拆,细拆太麻烦。

网友:
看做工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A:
不带气泵,一般般吧!

网友B:
为什么是变压器而不是采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变压器而不是采用开关电源的

开关电源重量轻,这么大个机器怎么也得弄的重一点

网友:
二合一,用起来方便

网友:
老师傅一般都不推荐几合一,我的烙铁是烙铁、风枪是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变压器而不是采用开关电源的

过零保护。字数补丁

网友:
二合一工具做工看起来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气泵,一般般吧!

带气泵的比不带气泵的好用吗?

网友:
热风枪控制器

网友:
内部用料还不错,但怎么没有气泵呢?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特别是电线够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