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淘了一块固态大师帮忙看看什么颗粒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3-03-25):
淘了一块固态大师帮忙看看什么颗粒质量怎么样   这个固态什么牌子??  百度了一下KLUDG8J1CB-B0B1只搜到是三星  也不知道是  mlc   tlc还是qlc  也没显示写入量

楼主:
又搜到关于颗粒的命名规则不敢独享https://zhuanlan.zhihu.com/p/265 ... social&utm_id=0

楼主:
G:\新建文件夹 (2)图片老是上传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老是上传失败

把截图放桌面上,如果太大的话是传不上来。换个格式

网友B:
发不了图片,发型号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截图放桌面上,如果太大的话是传不上来。换个格式

好了 确实是图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不了图片,发型号也可以啊

好了 是图片太大

网友C:
三星的UFS,这个坏了就彻底凉凉了哦

网友D:
UFS2.0,引NAND Pin脚,14nm M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UFS2.0,引NAND Pin脚,14nm MLC

mlc 倒是好些  毕竟30元淘的做系统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UFS,这个坏了就彻底凉凉了哦

不能重新开卡是吧?? 我还买了坛子里  大师说能短接开卡的硬盘盒  准备哪天挂了  折腾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mlc 倒是好些  毕竟30元淘的做系统盘用

30块,你确定不是来拉仇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块,你确定不是来拉仇恨的???

30块开盲盒的  我担心的是qlc   和坏道太多

网友:
30块还可以,就是UFS开卡或修复确实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重新开卡是吧?? 我还买了坛子里  大师说能短接开卡的硬盘盒  准备哪天挂了  折腾呢 ...

没有固件的,捡什么不好,捡到了这个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块,你确定不是来拉仇恨的???

128G的SSD不值钱了。。。。。。。。。。

网友:
好象有固件的,可以开的

网友:
今年SSD大跳水,128SSD的确有点小了,不过捡漏来玩玩还是不错,练手学技术

网友:
这个应该是UFS,不过这个价格貌似也没有什么优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