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新魔百和M301H的USB接口不能用怎么修理?

楼主(2023-03-25):
插U盘,没有5伏供电.用双公头的USB线连接电脑和机顶盒,电脑都给搞关机了.这个机顶盒的USB接口有毒,怎么修理?

网友:
大概率这个usb口短路了

网友A:
我也中招过,接上双头线,再打开机顶盒电源,机顶盒U口旁边一颗五个脚的芯片直接冒烟,顺热把它抠掉,这个芯片应该是给U盘口供电的吧?仔细看它旁边还有一个限流电阻的空焊盘,测量是接通到U盘口的供电端,死马当作活马医,补了个小电阻上去,居然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中招过,接上双头线,再打开机顶盒电源,机顶盒U口旁边一颗五个脚的芯片直接冒烟,顺热把它抠掉,这个 ...

可能是烧了.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的.我记得以前还用双公头数据线给机顶盒搞过ROOT呢.后来改了一个开发者选项里的设置,进不了系统了.然后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折腾这个盒子,再后来USB接口就用不了了.不过好在网口是好的,可以用开心电视助手连接这个机顶盒玩.USB接口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