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时代手枪钻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3-03-25):
修一手枪钻充电器,插电三无,检查镇流,启动电阻,后级均无问题,怀疑电源芯片LY2015坏了.手上无次芯片,没法代换,又测芯片没有击穿短路,后又想到电源启动电阻用的两个贴片395串联,加起来就是7.8M觉得有点不正常,太大了,后就找到一个1.5M的电阻并联于启动电阻旁,加电指示灯点亮,输出正常。

网友:
电流不小啊,铜箔片都烧变色了

网友:
我觉得是松香残留的颜色,不是高温烤糊了PCB。

网友A:
原来怎么能正常工作?是启动电阻阻值变大了,所以不启动?

网友:
真没见过这么大的启动电阻。

网友B:
如果两个贴片395阻值正常,也可能是芯片供电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贴片395阻值正常,也可能是芯片供电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了。

d4.r17 .r18是尖峰吸收,310经过变压器过来的,芯片旁边的电源补偿电容我也测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怎么能正常工作?是启动电阻阻值变大了,所以不启动?

电阻都是好的,原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要管那么多,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