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两个点触碰几下 共享充电宝就永久解锁了

楼主(2023-03-25):
一个版本的共享充电宝解锁完成,感谢大神指导,破解成功,可以使用了,黄色标志点触碰短接几下就解锁短接 ...

网友A:
什么原理呢
搞几下把二极管击穿?

网友:
高手在民间哬

网友:
厉害厉害     这才是卡脖子的技术

网友:
是不是短接烧毁锁止电路了

网友:
即使能破解,我还是拆电池用,一是容量太小,二是电路板功能多待机耗电肯定大

网友:
高手,涨见识了

网友B:
楼主厉害啊,不知有没有损坏元件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啊,不知有没有损坏元件

没有损坏任何部件,充电宝也没有升温发生,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呢
搞几下把二极管击穿?

原理不知道,但参考网上大神的帖子,此法有效并安全

网友:
这个好
什么牌子充电宝?

网友:
还用得着充电宝吗

网友:
有时候在不经意之间

网友:
感觉充电宝的使用率越来越低了

网友:
这应该是云充吧

网友(2023-05-03):
确实击穿了,但真的直接可以输出了

网友(2023-09-05):
这个方法唯一的弊端就是指示灯充放电都不会亮了,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
这样有个弊端就是LED灯不会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