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dmi分配器拆机

楼主(2023-03-25):
不知道名字的hdmi分配器拆机,用起来还可以,带机多时要插电源。

网友:
这个是5进一出的么

网友:
这是切换吧

网友:
只看到一个OUTPUT,板子背面好清爽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还有芯片呢

网友:
是什么芯片?看不清

网友:
工厂少焊接了一个电容,怪不得输出多了还得插电

网友:
HDMI5选1,集成度真高

网友:
两个芯片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
里面有芯片

网友:
按一下切换一个通道吗

网友A:
怎么两个电源插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两个电源插座?

有一个是3.5音视频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是3.5音视频输出吧?

知道啦!

网友:
集成度真高

网友:
是5进一出的么

网友:
五选一开关,不是分配器

网友C:
是相同屏的那种还是不同屏却换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相同屏的那种还是不同屏却换的那种?

应该是不同屏的,切换不同画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