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的手机充电器拆开看看那

楼主(2023-03-25):
坏的,好不容易打开了,看看里面什么样。
吐槽下手机是新买的,拍照清晰图比4年前同品牌同价位的的明显效果差,表面看像素是升级了。不开灯,白天自然光拍照都偏暗模糊

网友A:
电阻都锤脱皮了。
红胶波峰浸锡工艺。比较粗糙。

网友B:
背面焊的歪歪扭扭 这代工厂不行啊

网友C:
启动电阻都壮烈了估计电源芯片不保,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整流桥歪成这样,还专门发了两遍,这是在刺激我们这些强迫症吗

网友:
焊的歪歪扭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焊的歪歪扭扭 这代工厂不行啊

红胶波峰焊工艺都类似的。。。

现在的双面板正面是回流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阻都壮烈了估计电源芯片不保,仔细检查一下吧。

那个是保险电阻。。。

这种5V单电压的,有两个代工厂

网友:
这做工堪忧啊,虽说用料倒是还过得去...

网友:
保险挂了,楼主小米几?配这么辣鸡充电器

网友:
质量太太差了,

网友:
你买的啥手机啊 不会也是小米吧

网友:
这是小米的做工?

网友:
坏过一个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都锤脱皮了。
红胶波峰浸锡工艺。比较粗糙。

坏的拆开就费劲

网友:
微距有这个效果不错了,图片很清晰

楼主:
是小米的充电器,我只是单纯拆它。怎么来的忘记了,多年了

网友:
这元件怎么都歪歪扭扭的……

网友:
看贴片的焊工有点不敢恭维。

网友:
电阻拆爆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