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关机时按下按钮时蜂鸣器低鸣一下

楼主(2023-03-25):
各位大神,小弟的万用表关机时,按下按钮的瞬间蜂鸣器会低鸣一下,时间很短,声音比蜂鸣器正常时要小的多,声调慢慢变小,貌似是电容的残电在放电。请问这个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谢谢

补充内容 (2023-4-2 21:14):
刚才量取了一下蜂鸣器两端的电压,只要按下开机按钮,蜂鸣器两端就有8v多的电压,不管是在蜂鸣档还是其他档位,这样是不是就能说明是三极管坏?

网友A:
小弟弟什么型号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弟什么型号表

万用表是vc9805+,大神请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是vc9805+,大神请帮忙解惑,谢谢

我不是大神,你要问我是不会修,他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你要问我是不会修,他表多

谢谢支持,目前该表是开机时候蜂鸣器也会有很小很短促的响声,关机是响声稍微长一点

楼主:
电路有问题,删除。该表是7106芯片控制CD4011D蜂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