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疑惑求解答,拆个坛友那换来的24V电源,品牌Kodak型号HPA-602425U1

楼主(2023-03-25):
书接上回,废话几句,这电源原本是从积分换来的坛友改的T12用的,自打被我掏了t12控制小板出来后就扔一边了,无聊手痒想着拿来改21v给锂电充电,不能急先行研究一下先,有请主角,其实从这个孔来看,掏的很是点水准的。

背面,相关信息,24V2.2A,上电实测过,空载电压高点,约25.8V。

开壳,内部一看,当初这哥们也是6,几个连接线几乎都是扭在一起电工胶布一绕完事,保俭这里直接就是剪断一边引脚串的开关,这是说真没电烙铁的干活,又或者第二手挪作别处用了还是。

初级部分

这整流桥是真大块,压敏电阻缺失,不知是挡到开关拆的还是原来就没有,我看背面焊点又不像动过的。

次级输出部分

背面整体电路

太模糊了,看不清咋驱动芯片

输出控制部分

估摸这控制部分原理图

简单分析下,新手上路,这TL431不是平时见多的接法,这里是只取2.5v基准给358的第3脚,再比较,输出控制光耦817,当然想改电压,都差不多的事,就调这R18,R25,R26分压取样的事。我疑惑的是电流控制这边,这里是最大电流控制还是说是电流检测调整,这Q2三极管E极这样接7脚,有点不是很好理解??可否有大婶提点一二??

就这样先吧,谢谢观看。

网友A:
柯达的电源?这个原来是给什么用的?

网友:
觉得还行啊

网友:
好像柯达电源比较少见。

网友:
柯达电源电源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柯达的电源?这个原来是给什么用的?

不知道,打印机扫描仪之类的吧随手一查出来的相关信息…

网友:
这个电源很像笔记本电脑上的,比较少见内部元件

网友:
电源看上去可以,不知原来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柯达的电源,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R22分压得到电流基准,与电流采样比较,7脚输出。若7脚输出高,,,明白了吧

网友:
还行不是很差,可以给T12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2分压得到电流基准,与电流采样比较,7脚输出。若7脚输出高,,,明白了吧 ...

恩或,假测接口短路,那么检流得到的电压是不是变高,6脚是不是就大于5脚,那么7脚还是持续低电位,那对光耦不就没起作用了嘛?我还得研究下,上回带电测量,干扰很大,取样电压那里表笔一点上去就吱吱叫。

网友:
研究的不错研究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或,假测接口短路,那么检流得到的电压是不是变高,6脚是不是就大于5脚,那么7脚还是持续低电位,那对 ...

Q2是共阳sot23封装双二极管,如两个4148封装在一起,

类似的

这个电路的控压和限流原理一样,只是用了不同的基准电压。
这下解释通了吧

网友:
原来是给什么用的?

网友:
看上去质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是共阳sot23封装双二极管,如两个4148封装在一起,

类似的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回就通了…谢谢了…用我82的老花镜,在路下路测量,已确定为开关管,丝印A1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大师水平挺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回就通了…谢谢了…用我82的老花镜,在路下路测量,已确定为开关管,丝印A1 ...

BAW56,开关管,70v/200mA

网友:
搞个画图软件吧,手写的不容易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