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功放板的低频滤波用的啥?

楼主(2023-03-25):
tea2025方案,用了2颗,
其中一颗给左右声道,另外一颗给低频部分。请问这个低频用的啥做的滤波分频。

网友:
就这芯片能给啥?顶多阻容罢了

网友:
你觉得应该用啥?
这有个很高端的额名字,叫无源滤波器,况且,这里就需要个低通而已!

网友A: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齐活儿。

网友:
比较辣鸡啊

网友:
抱歉,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齐活儿。

两声道提取低音,应该用一对吧

网友C:
对地一个瓷片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外行,看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地一个瓷片电容就搞定了

原来就是这两个电阻+旁边的瓷片电容组成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齐活儿。

两个电阻+一个154瓷片电容,如何计算分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声道提取低音,应该用一对吧

低音只从一个声道提取的

网友:
最简单的滤波分频

网友:
低音只需要取一路

网友:
还能响起来吗?

网友:
没见有运放,应是用了简单的RC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
这减配的厉害,音质不要提了

网友:
RC滤波啊,最便宜的方式

网友(2023-09-09):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齐活儿。

网上搜索rc频率截止计算器

网友:
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有可能是等响度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