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NAS系统Docker安装迅雷下载工具的方法

楼主(2023-03-25):
  上次的《铁威马TOS5X系统解决迅雷无法用账号密码登录的问题》贴子,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将安全里面的“使用HTTP内容安全策略(CSP)标头以提高安全性”前面的“勾”去掉即可正常显示账号密码登录界面。”有坛友就问“如果这个选项关闭后是否会影响NAS 的安全性?我的数据是否会面临风险?”具体有什么影响我还真是不太清楚,也百度了一下,也没搜到具体情况。既然有的朋友有顾虑,那么今天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在铁威马TOS5X系统中创建迅雷应用,就是用Docker创建迅雷下载工具。

  NAS设备:F4-423
  NAS系统:TOS5.1.29(铁威马最新发布的NAS系统版本)
  Docker迅雷版本:3.4.0
  需要解决的问题:铁威马NAS系统Docker安装迅雷下载工具的方法

  一、安装好Docker应用

  确保TOS5X安装好Docker应用,并使其处于启用状态。

  二、Docker命令创建迅雷下载工具

原始创建命令:
  # host网络,默认端口 2345
  docker run -d --name=xunlei --hostname=mynas --net=host -v /mnt/sdb1/xunlei:/xunlei/data -v /mnt/sdb1/downloads:/xunlei/downloads --restart=unless-stopped --privileged cnk3x/xunlei:latest

  修改后适用TOS5X的创建命令(程序映射目录/Volume1/public/Docker/xunlei,下载位置目录/Volume1/public2/yule):

docker run -d --name=xunlei --hostname=F4-423 --net=host -v /Volume1/public/Docker/xunlei:/xunlei/data -v /Volume1/public2/yule:/xunlei/downloads --restart=always --privileged cnk3x/xunlei:latest

  SSH登录铁威马TOS5X系统,用装系统时创建的用户(默认root权限)登录,用上面修改后的命令创建迅雷下载工具。

  浏览器输入NAS设备的IP:2345,就可以打开创建的迅雷下载工具管理页面了,如图,点击“账号密码登录”,显示窗口正常显示,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登录。
  并不需要像TOS应用中心安装的迅雷应用,要将安全里面的“使用HTTP内容安全策略(CSP)标头以提高安全性”前面的“勾”去掉,登录窗口才能正常显示。

  如上图,这就是用Docker创建的迅雷下载工具正常登录后的效果,登录迅雷后,我们就可以愉快的高速下载了。

  这个Docker创建的迅雷下载工具,还有“个人片库”功能,就像媒体应用中的电影分类在线播放一样的功能。

  同铁威马TOS系统中安装的迅雷应用一样,这个Docker创建的迅雷下载工具也有迅雷“小插件”,商店里的插件比如里面的“网络测速”和“网心云-NAS版”插件,而且这个迅雷下载工具版本也支持在线更新。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Docker创建的迅雷下载工具,还有“个人片库”功能,就像媒体应用中的电影分类在线播放一样的功能。

不需要迅雷其他功能,比如更新版本,如果把迅雷官方IP通通在路由器里设置黑名单,不知道迅雷的下载功能还能用吗?

我有一个古董,数帅盒子,大概2010年的远程迅雷下载的像电视盒,插网线和USB存储,网页访问添加下载任务,现在已经完全零速度了,迅雷不是一个下载工具吗,老版本迅雷应该是连不上迅雷官网更新数据(如果需要的话),那它缺少了什么导致不能下载了?

网友(2024-08-07):
docker的迅雷确实好用,但是这几天发现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