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9xt开卡报错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16)

楼主(2023-03-25):
512G的杂牌NGFF盘,之前一直正常使用的,
上午做主盘,给一块256G的NVME盘跑RDT,晚上回来正常关机后再开关就不认盘了,

偿试开卡一直开不出来。。。。

网友:
太多坏块,开不出来了

网友:
尝试手动选择容量试试,我之前也碰到过相同的报错

网友A:
第一个颗粒坏块太多。开不出来。

四贴N18最好不要开足容,一般开480G稳妥点。

网友:
CH0-CE0的坏块多应该是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颗粒坏块太多。开不出来。

四贴N18最好不要开足容,一般开480G稳妥点。

开120G都不行。主要奇怪的是,怎么突然就出现这么多坏道的。。

网友:
清空一下颗粒再开试试,要不行那就是第一个颗粒坏掉了,qlc跑不跑rdt都没啥区别

网友(2024-12-02):
我也是碰到这种情况,容量降到120G都不行,手动设置LBA之类的都试了就是最后显示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16),开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