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870Wh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23-03-25):
一箱30斤左右,用来代替铅酸启动电池的。

感觉像把电动车的磷酸铁锂电池装在了箱子里面。

网友:
25.6V,一般小车用的是12V的,可以拆开做2个了。

网友:
大卡车的启动电源吗。24V的。改到电瓶车上用啊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磁保持继电器要串联使用?不是并联可以减少接触电阻吗

网友B:
这电压是咋样的万表联机出图

网友C:
如果电压再高点就可以用在电瓶车了。

网友:
朋友是想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D:
怎么看着内部这线不够粗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磁保持继电器要串联使用?不是并联可以减少接触电阻吗

是不是怕 万一   继电器触头烧在一起了!  其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压是咋样的万表联机出图

这个万用表只能连手机用GSTech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着内部这线不够粗壮啊

确实不够粗,使用的时候还把继电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压再高点就可以用在电瓶车了。

串联两块应该可以

网友:
有点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比铅酸耐折腾吗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鸭子

网友:
这做工确实算是可以了,只是正极的连接线有点过长

网友:
没看到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万用表只能连手机用GSTech万用表

头次见到依赖外部设备万用表。以前在网上见到微型热像仪,只能插手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