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X6路由器使用花生壳DDNS怎么设置?看了教程一堆还是不能用

楼主(2023-03-25):
小米AX6路由器使用花生壳DDNS怎么设置?看了教程一堆还是不能用。搜索了很多教程,还是不行。

甚至注册了三个域名

在这里也新增了映射

这里照着教程做,甚至下载了手机APP弄,在外网输入域名还是不能访问路由器。
就是因为弄了半天不可以,然后反反复复弄了很多次都不行,最后把设置全删除了,所以图片里都是空的设置。有没有大神能发个教程啊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花生壳呀,那都是多古老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花生壳呀,那都是多古老的事情了

这么夸张吗?

网友:
不夸张,我说的已经很含蓄了。这货收费巨贵,速度比蜗牛还慢,关键还不好用(我想你已经体会到了)。你觉得有几个人会喜欢用

网友B:
我一直用3322很稳定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现在这个很少用了。

网友:
不会设置就不用呗

网友:
路由器的端口是否打开了?有的路由器80端口是关闭外网访问的。只能内网访问

网友:
好像是要有公网ip才行,我也是没搞定。

网友:
看来要换一条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3322很稳定的

3322出一个教程啊,我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