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ogi K845切割键盘第二弹(红轴),折腾记录

楼主(2023-03-25):
一共拿了3个键盘,本来我是要的青轴,但其中一把给我拿的红轴。主要是我没有红轴替换,只有多余的青轴和黑轴。

然后我把黑轴拆开来,更换了上面的透明罩。本来黑轴是装led灯的,没有这个轴的大大的透光孔。
然后,我就用吧装led灯的孔扩大了,当作透光孔使用。效果还不错。
下面上图。
按顺序发。
开拆

这是切坏的轴体

换了黑轴

装上去:

上胶水:

拆坏的灯:

费眼飞线:

跟我这个老头子的小嫩手比较下大小:

上绿油固化:

固化完成:

改Type-c接口:

补好几个元件:

测试点亮:

安装键帽:

安装完成,黑灯瞎火拍一个:

安全下车,有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END:谢谢观看。正在使用红轴发帖。手感也不错,触发很快。

网友:
都是玩键盘的手艺人。。。

网友:
生命不止,折腾不休

网友:
这是折腾键盘上瘾呀

网友:
真的不错,我用的是青轴,感觉也是非常好用。

网友:
折腾这个的最近多起来了

网友:
折腾不止啊

网友:
也想弄,可惜没有手艺啊

网友:
又把这个玩出花儿来了……

网友A:
买了一些便宜的键轴,结果用了一阵子就不好用了,拆开一看触点发黑,擦拭后能用了。

网友B:
轴心是可以替换的,你拿青轴的壳子换红轴轴心跟弹簧就是红轴,反之红轴换青轴的轴心就成青轴了。而且不同品牌大部分轴心通用甚至你拿黑轴换青轴轴心就变成重青了反而更脆。我也没多余的红轴拿黑轴换了红轴的弹簧就成红轴了。黑红只是弹簧压力不同,红黑青茶弹簧跟轴心不同底座跟盖帽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些便宜的键轴,结果用了一阵子就不好用了,拆开一看触点发黑,擦拭后能用了。 ...

要用质量好的轴,否则很容易氧化,这个是高频接触的,普通的没有抗氧化涂层的根本不行。买TTC,樱桃等的品牌轴好很多,二手拆机的都质量可以的。

网友:
不错,我也拍下2把红轴,安全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心是可以替换的,你拿青轴的壳子换红轴轴心跟弹簧就是红轴,反之红轴换青轴的轴心就成青轴了。而且不同品 ...

是的,我忘了装的哪个的弹簧,一共就1个按键,影响不大的。

网友C:
红轴和茶轴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轴和茶轴什么区别

红轴直上直下,与黑轴一样,但是克数轻,茶轴有段落感,与青轴一样,但也是轻量版,不如青轴明显。

网友:
越折腾,越高兴!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质量好的轴,否则很容易氧化,这个是高频接触的,普通的没有抗氧化涂层的根本不行。买TTC,樱桃等的 ...

这个咸鱼卖家就有和845配套的拆机轴在卖,而且都是从售后退货报废的键盘拆下来的,状态还是不错,想上车的要顺便买点配套的轴,单买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