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大佬玩过这个威刚su800/SM2258h的板子么?

楼主(2023-03-25):
威刚su800,原盘贴的nw837颗粒,今天到手就拆了,结果发现不认主控,哪个是rom跳线呀?还有,这个板子需要ce跳线么?小白不懂,求教

楼主:
图片旋转了一下

楼主:
原盘贴了三个颗粒,如果要贴四个颗粒,是不是需要跳线?

楼主:
无论空板还是贴上颗粒,都无法识别主控,毫无反应 …

网友A:
盲猜,要么主控问题,要么电路问题。开卡的前提条件是硬件必须完好。看图片主控应该是有被干过。一圈都是油。很有可能是连锡短路了,或者供电没有出全。最乐观的情况是某个发财电容短路了。
ROM点很明显,图一左下两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要么主控问题,要么电路问题。开卡的前提条件是硬件必须完好。看图片主控应该是有被干过。一圈都是油 ...

好盘拆的,应该没有短路,短路是会发热的,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盘拆的,应该没有短路,短路是会发热的,没有发热的地方

如果是好盘,那主控一定是认的。不认主控跟CE跳线无关。有条件的话就重新植一下主控。反正你这个主控,我看着不太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好盘,那主控一定是认的。不认主控跟CE跳线无关。有条件的话就重新植一下主控。反正你这个主控,我 ...

主控两边是带胶的,颗粒原本两边也是有胶,我用洗板水清掉了,主控的胶有固定作用,我换缓存的时候特意用了多一点助焊剂,主控旁边也涂了助焊剂,就是为了防止连锡,主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用过一个威刚的2246板子,也是不认主控

网友B:
1CE颗粒基本不需要跳线随便贴(除了个别4贴免跳线板),不认主控就先量一下电压1.8 1.5 1.2,至少1.2 1.8出全才能认主控

网友:
楼上大神们的建议都很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E颗粒基本不需要跳线随便贴(除了个别4贴免跳线板),不认主控就先量一下电压1.8 1.5 1.2,至少1.2 1.8出 ...

谢谢唐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好盘,那主控一定是认的。不认主控跟CE跳线无关。有条件的话就重新植一下主控。反正你这个主控,我 ...

这个主控是封胶的,加热会变黄,并不是焊油

网友C:
用过威刚的板子,一个掉点得厉害,还有一个反复重启才能上电识别主控,感觉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威刚的板子,一个掉点得厉害,还有一个反复重启才能上电识别主控,感觉不太好 ...

这个板子确实是很不友好,只是2258h的m.2板子比较少,要不也不会买威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要么主控问题,要么电路问题。开卡的前提条件是硬件必须完好。看图片主控应该是有被干过。一圈都是油 ...

多谢老兄,慧眼如炬,确实是主控的原因,我拆下主控重新焊了,就识别了,只是跳线还没弄明白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一眼就能发现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兄,慧眼如炬,确实是主控的原因,我拆下主控重新焊了,就识别了,只是跳线还没弄明白 ...

最怕的就是带封胶的芯片,温度控制不好就很容易爆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