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emeanor k65t理发器拆解 看看里面多年不清理成什么样子了

楼主(2023-03-25):
朋友的理发器感觉没劲 拿来让我看看咋回事  分量还是有的 最后拆开一顿清理 都有一小捧碎头发了 太脏了  这是就没打理过  没事就一直用的那种  线路板不小  没有充电电路就是个开关有点用  应该是带座充的那种  最后装好感觉可以呀 不是没劲的那种  给他再试试吧 可能碎头发太多有一定影响吧

网友A:
我去…一看这头发,估计这是一次也都没扣过前面清理过吧

网友:
头发茬子到处钻,以前在前胸也能在肉里见到

网友B:
这个刀头好坏,用来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刀头好坏,用来差很多。

没用过 不知道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一看这头发,估计这是一次也都没扣过前面清理过吧

所以说 能用多久就看造化

网友:
估计是电机老化;

网友:
我是做理发的,我有个推子也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动力就开始下降,不是一直用推子的感觉不出来的,后面动力就越来越不行了,最后直接启动不了了,检查是电机烧了,好像是电刷老化造成的。不过我没打算修,毕竟买的时候没花多少钱,而且修来也没原装的好用。就没修。图片里这种头发应该不会影响到动力。因为我们店子上的电推剪也很少会清理。一般就是直接丢消毒箱去了。所以感觉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
看外观有些旧,使用的有些年头了,充电部分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估计电池也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维修还有价值吗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电机电刷磨损造成的动力不足吧,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只差不多的电机,这种小电机不好修,电刷也不好找,还不如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