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怎么屏蔽坏掉的颗粒

楼主(2023-03-25):
有一个王储固态120G硬盘,YS9082HC主控,双面4颗粒,用YS9082HC_9.008_FW210415_release(All 1T-N38A)-100mhz版本能顺利找到颗粒(进入开卡软件,也会出现ID不匹配,但能自动识别),显示4个通道, 通道1红色,其他3个通道绿色,个人判断通道1这个颗粒应该坏了,ID错误。目前问题是无论在设置中怎么修改,比如屏蔽掉ch1,但是返回main菜单后,对应的标识仍然是红色的,开始键无法按下无法开卡。我以前碰上过YS9082HC类似问题,120G 两个颗粒,其中一个颗粒坏,开卡软件直接认60G,开卡成功。今天碰到的问题不知道原因,或者是我使用的版本不对,向大神请教下。谢谢!

网友:
CH/CE/Map,去掉CE1前面的勾试试

网友A:
明显有一个颗粒炸ce了,加焊颗粒试试

网友(2023-11-01):
一样的问题,我的是第一个红,有能帮忙详细解答的吗?谢谢

网友B(2024-08-29):
我的情况是, 量产能成功, 但是容量, 始终是 ROM mode 的 2G, 不晓得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是, 量产能成功, 但是容量, 始终是 ROM mode 的 2G, 不晓得是为什么 ...

取消rdt.设置

楼主:
取消不取消rdt问题不大,RDT能正常开的话,应该容量是正确的。显示2G,明显是开卡没成功。

网友:
量产工具发一下,我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5-07-02):
引用 网友A:
明显有一个颗粒炸ce了,加焊颗粒试试

你说的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