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650型号?电动滑板车电池饿死想修复一下

楼主(2023-03-25):
电动滑板车电池饿死 想修复一下

麻烦各位帮看看这个是什么电芯 在tb看到和这个差不多的
卓能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就是卓能

网友:
有没有电压,单个充起来

网友A:
18650锂电芯,3.6V,2500mah.
首先单个检查电压,查出‘内鬼’,再单个充或者去掉‘内鬼’后将此处短接,采用控制电压或者电流的方式充电,一定要监控每节电芯的电压,不能超出4.20V。再测每节的容量,基本一致才能组合,否则换新。

网友:
上内阻仪检测

网友:
先把单节电压极低的找出来单独充电试试

网友B:
2006年的电池?六七年前啊,估计都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6年的电池?六七年前啊,估计都饿死了。

哈哈 那个不是生产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锂电芯,3.6V,2500mah.
首先单个检查电压,查出‘内鬼’,再单个充或者去掉‘内鬼’后将此处短接,采 ...

嗯知道 是那个坏了  就是不知道  不一样品牌的电芯能不能配套

网友C:
弄电池需要内阻仪测试,买个内阻仪还的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电池需要内阻仪测试,买个内阻仪还的不少钱。

嗯已经买了 换两节电池 内阻仪 电焊机都买了

网友:
想买个电动滑板,结果本地不让上路。

网友:
真正饿死的18650,是无法重新激活的。

网友:
饿死激活后容量要减少

网友:
可以救一下

网友:
饿死的18650救不活,没少碰到过。

网友:
单个充电,大多数能激活

网友:
同一品牌更好。有内阻仪了就不用顾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