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0-2A压控恒流源改版!

楼主(2023-03-25):
前些天做了一个0-2A的压控恒流源,采样电阻用的1Ω,有一个问题,低于400毫安,采样电压只有0.4V,原本使用的AD707运放低于0.4V的输入电压,整个恒流源无法正常工作了!无奈改用了LM358,但是,358性能较差,导致压控电压示数和电流示数之间不太一致,误差比较大(是不是运放的那个什么失调电压影响???不懂这玩意),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看着别扭!
所以还是想用手里的AD707运放,想来想去我只能想到把采样电阻增大10倍,改用10Ω采样电阻,这样50毫安以上都可以输出!缺点就是功率大。。。。
方案没有变化,就是换了运放和采样电阻! 电阻用了4个40Ω  10W 0.05% 的DALE电阻。
实测效果看着顺眼多了!

楼主:
这是上次做的LM358版本,虽然电流可以通过电压微调出更多的零!但是,总感觉不爽!

网友:
不会修仪表够多。。。

网友:
巨量仪表来源不明,查抄!

网友A:
看接线应该是没有微调,达到这个精度,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线应该是没有微调,达到这个精度,很不错

没有微调,接好线就这效果,至少说明电阻,电压,电流精度都很好。

网友:
楼主的各种仪表也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微调,接好线就这效果,至少说明电阻,电压,电流精度都很好。

挺好。
如果能给AD707正负电源供电,输入电压低于0.4V时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
采样电阻发热后,电阻肯定会变化的,电流是不是也会跟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
如果能给AD707正负电源供电,输入电压低于0.4V时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 ...

多谢指点!对运放确实是小白。哈哈

网友B:
看你这电路够简单的,也不像是双电源供电,拿只18650给运放一个负压,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电路够简单的,也不像是双电源供电,拿只18650给运放一个负压,效果立竿见影。 ...

单电源的。

网友:
这个用10Ω采样电阻对于A级跨导放大器太大了,一般的方案是用较小的采样电阻配合精密运放。要在采样电阻和运放失调间做个平衡。用10Ω去将就lm358的失调是个失衡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