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HuaWei Sound智能音箱拆解&维修

楼主(2023-03-26):
前言:过完年零花钱多了,海鲜市场淘了两个坏的回来玩
华为共出了四款:sound X;sound;sound se;sound X NEX
X是功率最大最过瘾的,但是没有LDAC蓝牙协议,和3.5mm音频输入
se可以说是最拉胯的,(就是sound把主板阉割了),不能组立体声,说用了HarmonyOS 但是!运存储存全部都缩水了
至于X NEX 还没什么货流出来 (还有就是刚流出来溢价也高)
所以,最划算的就是搞 sound

开箱

绿色便利贴:不开机

白色贴纸:不亮,连不上

俩兄弟

————————拆机————————

底部脚垫掀开

能看到三颗固定螺丝

网罩拆掉后就看到里面的部件了(功放板被我拆下了,“正确方法应该先拆下三个喇叭再拆功放板”)

功放板,上面包含了功放和DC-DC转换以及音频输入

两个金属弹片用于与高音喇叭连接(共有三个喇叭)

音腔内的喇叭脚(拆的顺序不对,脚已经变形了)

电源输入小板

MOS管,接电源电容充电完 MOS才管导通 防止了打火

背面没啥

上电测试

电流一直跑在5W,没开机的迹象。那就先拆完了再来修

拆!白色的是外壳,黑色的是音腔,排线里面就是主板

低音喇叭与框架部分先拿出来

内部腔体拆出,外观

白色的是触控面板+外围一圈呼吸灯,绿色的电路板是NFC线圈电路板

外部装饰壳

看看低音喇叭,里面的线圈蛮粗的

接口

主板,装在内腔上

拆下主板后,能看到铝的散热片

这是被动振膜,材质为铝,金色阳极氧化工艺,有一圈圈的车痕,中间比四周高

腔体内部

这是主板,背面

正面有一个冲压出来的铝制散热片

有导热贴进行热量传输

就靠橡胶锤砸出来

这个是另一块主板,闪存用的是三星的

摆得一床东西

乱糟糟

两机主板和功放板互换,能正常开机,也就是说能拼出来一个

经测,功能正常,下面开始找故障

功放板故障点,八脚的DC-DC转换芯片坏了,该芯片负责把24V转15V
(型号为:SY8213FCC)

先拆掉,然后买配件

再看这个不开机的主板

查出来故障是一个电容短路,这真的就是发财电容啊,直接翘掉,完事~

原磁珠电感夹坏了,料板上拆一个补上

完事

工作环境

展示一下,这是两台机的螺丝

再看看主板

三星的EMMC颗粒 容量8G 另外一个板子是东芝的

联发科的电源管理芯片,这个搜不到参数,应该是定制的,或者是新出的还没资料放出来

功放板

晶豪的AD82016 搜不到资料

八脚电源管理芯片到货

装上

然后,就修好了?

并没有,又发现这个八脚的电源芯片也是坏的

可是这个八脚小芯片没查到型号,花钱丝印反查也查不到,去找相同引脚定义的也没有,只能另辟蹊径了
拆掉

搞三根线,地,输入,输出

这壳子正好留了一个电容的洞洞

看一下工作环境

给个4V电压能正常开机,测试可行,开搞

就直接外置一个DC-DC模块

然后又发现顶盖的状态灯不亮,还有发烫异常厉害,拆之

这是顶盖

这是内腔顶部

这是电路板

中间方形的是呼吸灯控制芯片(型号:AW20036) 多脚长方形的是触摸芯片(丝印:AS9066DT) 还有六颗硅麦

去掉发泡棉

热风枪吹下坏的芯片

等几天,芯片到了

焊上

有焊油焊出来的就是漂亮

测试,功能正常,成功修复

两台都修好了(显示黑色是bug,过一会就变白色了)

两个组立体声非常过瘾

总结:以五折的价格购入来玩玩还不错,两个能对照着找故障也省了不少事
两个的故障也算是捡漏了,一个是主板小电容短路,扣掉就好,另一个就是两个DC-DC芯片坏了,一个能买件来换,另一个只能外挂模块
反正就是值了!
完~

网友:
宿舍很紧张,还能这样大搞一场。

网友:
技术牛.卖一个回本还白嫖一个

网友:
样子还是可以的,音质如何?

网友:
好技术,膜拜

网友:
MOS管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了

网友:
好像我家的加湿器

网友:
楼主,买两坏音箱还送橘猫一只?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值

网友:
科技树分枝分到喇叭上了

网友:
技术牛,好手艺

网友:
这个厉害呀,传说中的华为迪瓦雷?

网友:
技术好还会玩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里面真够复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