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喷雾器充电器,输出12V

楼主(2023-03-25):
拆个喷雾器充电器,输出12V

网友:
不错,壳子挺大的

网友:
可以直接换板之前,可选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
这散热好啊

网友:
只看到一块集成块,应该是电源芯片,怎么实现三段式充电的?

网友:
这小身板的板子,壳子挺大的。

网友:
这个就是淘宝上最便宜不到十块钱那个。

网友:
电路板好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