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大家TDS220示波器如何调亮度

楼主(2023-03-25):
求助大家TDS220示波器如何调亮度,泰克220示波器,里面只有调对比度,怎么找不到亮度调节呢

网友(2023-05-23):
我也是,感觉灯管老化,不太亮了

网友(2023-11-02):
没有亮度调节,换LED吧, 功耗低 温度低 亮度高

网友:
本来就没有亮度调节,更换LED灯条吧,用升压恒流驱动,买那种小屏幕窄的灯条,把原来高压驱动的原件拆除,升压板接在原来高压部分供电(好像是5V),我的更换了LED后并调节背光灯珠电流只有15MA左右(我喜欢暗点不刺眼但是完全够用),同时因为买回来的灯板色温太高导致屏幕有点发蓝,又更换了飞利浦4000K中性白的灯珠,显示效果就跟原来的CCFL没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