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讯电视网无线网络连wjFi,信号源选那一个

楼主(2023-03-26):
同学家的电视,原用移动机顶合的,网线被老鼠咬断了,看设置有无线网络,于是不用机顶合,直接用电视无线到路由wiFi,连接成功。但想着电视提示无信号源。在信号源设置里又找不到有无线网络作为信号源选项。不解。

网友:
电视主页。如果是智能电视的话

网友:
信号源和网络是两回事,信号源是视频信号,只能hdmi,rf,或者vga,av之类。

网友:
按遥控器上的房子按钮

网友:
三楼的答案   有道理

网友:
移动机顶合就是信号源啊,联网和信号没关系的。

网友:
如果是智能电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