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类似Mac book 扩容

楼主(2023-03-26):
弱弱问一句
类似Mac book 那种颗粒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硬盘 扩容都是怎么办到的  先开好卡 咱按照顺序贴上去  还是直接用emmc 或者ufs ? emmc和ufs  那些rtd信息或者固件之类的又是怎么写入的

网友:
MAC是一套的
可能是别的板子拆下来的一套

网友:
苹果以前是搬板从大硬盘主板拆,现在好像有写底层工具了

网友:
有专门的写入工具

网友:
开机,备份关键底层数据,然后拆掉原硬盘,写入新数据,装上硬盘,刷机,扩容完成是不是很容易

网友:
苹果那个颗粒也是有主控的,和安卓用的emmc和ufs原理上是类似的,接口用的是pcie。
楼上说的是A14以前的扩容方法,A14开始就不用导出底层数据了,直接换颗粒,刷机就ok了,比安卓还简单。

网友:
mac是别的板子上拆的一套开好的颗粒 顺序啥的都得装对 装上就能用
一般是cpu坏啥的放弃治疗的主板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