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DAP013C电源炸保险 望大家指导下

楼主(2023-03-26):
本来毛病是输出19.5V正常,但是只要加负载就指示灯闪烁电压2/3V左右乱跳还有一点点电流声吗,在网上查有差不多情况的大佬把两个电容拆掉恢复的,结果我也拆了,通电就直接炸了保险,然后测出来D2D3二极管击穿,然后买了换上,再换保险,通电又炸了,量了整流桥好像也没坏,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望大家指导下,谢谢啦

换了二极管一样烧保险

换了二极管一样烧保险

网友A:
后面还有短路

网友B:
先测mos管     换完再用安全电压的直流电供电    测试一下电流

网友:
也关注后续一下

网友:
关注后续一下

网友C:
不太懂,是不是串个白炽灯能避免炸保险?

网友:
换了先串灯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有短路

就是测不到哪里还有短路,能不能指导下大概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mos管     换完再用安全电压的直流电供电    测试一下电流

我测了mos管没有短路呀,是不是也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是不是串个白炽灯能避免炸保险?

手上连白炽灯都木有…..

网友D:
炸保险说明初级电路有短路 先测量初级电路 场管 二极管啥的 先解决了初级短路问题再通电带负载测试输出电压  通电必须连接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保险说明初级电路有短路 先测量初级电路 场管 二极管啥的 先解决了初级短路问题再通电带负载测试输出电压 ...

我也觉得是初级电路有短路,家里都跳闸了…

网友:
看看整流桥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E:
你都没搞明白那2个电容是干嘛的,好与坏,就乱拆,上电?

网友F:
修开关电源,一定要串个40-60W的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没搞明白那2个电容是干嘛的,好与坏,就乱拆,上电?

我看帖子说的,拆掉就恢复了,结果一拆通电就烧保险了,然后换二极管也还是短路,整流桥测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开关电源,一定要串个40-60W的灯泡

连续炸了三个保险了……跳了两次闸

网友:
是不是有pfc电路?这两个电容可能是开关管的反向电压吸收保护电路,拆了他俩,开关管容易击穿。

网友:
不用修了,炸过三次保险,本来是小毛病也炸成了不治之症。

网友:
进来学习,,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