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自制自在钩2

楼主(2023-03-26):
接上贴

比划一下

网友A:
茶叶里有没有铁粉?

网友B:
提壶泡茶是吗?

网友:
一点都没看明白,到底弄了个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茶叶里有没有铁粉?

正好可以补铁

网友:
图片逆时针转90°好一点

网友C:
这个就是调节茶壶上下,很方便,老家原来用鼎锅的时候就有这个,是用木头和竹子做的,叫冲搭钩【方言】

网友:
勾住铁壶的那个钩子不错,钢筋、水管与炉子不般配,到家装市场看看有没有适合的铁艺。

网友D:
我们这叫梭炉钩?竹筒里面塞带钩木棍,木棍穿过一块木板,木板另一头用绳子固定在竹筒上……

网友:
南方一些地方的吊锅貌似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E:
外出使用方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调节茶壶上下,很方便,老家原来用鼎锅的时候就有这个,是用木头和竹子做的,叫冲搭钩【方言】 ...

你们老家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叫梭炉钩?竹筒里面塞带钩木棍,木棍穿过一块木板,木板另一头用绳子固定在竹筒上…… ...

这个材质的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出使用方便么?

一般不外出,外出就带我做的帐篷炉,收起就是一个箱子

网友:
壶上粘大个磁钢就是指南壶了。

网友:
越来越方便,不过可能重量会比较大。

网友:
自在钩搞好了,上张全貌图就好了。

网友:
感觉比手工耿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壶泡茶是吗?

控制水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