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子负载4管击穿一个变3管

楼主(2023-03-26):
原本是4管,测试时提升电压到23v,击穿一个,拆下坏的,3管测试,到50v没问题(我的电源最高50v)。这4个管我6.7元淘宝来的,商家不肯补,说是测试好发货的。我没有那么大电流要求,先3管用着吧。
的确是恒流,电位器调到一个位置,不论电压多少,电流都是恒定的。
两个cpu散热器,用铸工胶粘在一起。那两个接线柱是2.5方的铜线做的,我挺满意。

电路板我买的是焊好的,结果发现芯片有漏焊,还得全部补焊一遍。

虽然不是很顺利,不过我也是有电子负载的人了。

网友:
CPU的散热器使用寿命比CPU长。

网友:
买管子补上。

楼主:
给笔记本电池放电

网友:
把电路共享一下

网友:
我的电子负载是拆电脑电源里面的2个功率管做的,散热用的一个cpu散热+风扇,目前最高上到25v4A。再高怕炸。

网友A:
也想弄个电子负载,但平时也就偶尔玩玩电子电路,正纠结要不要弄一个。你这个全套下来得多少米?

网友:
现在的管不知道真假,难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弄个电子负载,但平时也就偶尔玩玩电子电路,正纠结要不要弄一个。你这个全套下来得多少米? ...

30元(2块不带管的成品板)+6.7元(4个250管)
10根2.5mm钻头7元
电钻丝锥啥的原来就有。
12v电源,开关电源,接线啥的原来就有。
为了这个电子负载,一共花费43.7元。和精力无限。

网友B:
250.260管子都很好,80V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元(2块不带管的成品板)+6.7元(4个250管)
10根2.5mm钻头7元
电钻丝锥啥的原来就有。

在哪卖的。。

网友:
新玩具就是好

网友:
做个窝给它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卖的。。

淘宝咸鱼,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260管子都很好,80V都可以

不是耐压250v么,怎么80v就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元(2块不带管的成品板)+6.7元(4个250管)
10根2.5mm钻头7元
电钻丝锥啥的原来就有。

爱好本身就是折腾。

网友:
耐压这事,我也不清楚,但是烧过好几个管子。。。

就是提升电压烧的,,,IRF540  都烧

网友:
电阻拱门做的很可爱

网友:
好,不错。管子做好补上。

网友:
3个4个无所谓,反正都是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