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有限空间作业用四合一气体检测仪BH-4,大家看一下如何利用

楼主(2023-03-26):
公司四合一气体检测仪都坏了,很纳闷,昨天晚上小酌一下,不适合练习焊接,就拆了一台检查一下。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型号为BH-4,河南宝时安电子生产,工作方式为扩散式,故障表现为氧量0%,并报警。
上图

拆开外壳,一个电池、一个主板、一个四探头的板子,插针连接

楼主:
四个探头是独立的,还不是一个厂家生产

楼主:
仔细看了看探头板,也很复杂,四颗八爪芯片,其中三个是同型号,边上一个不一样。哪位大神看看这四颗芯片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
重点来了,我发现主板的芯片竟然是stm32f103,这不是淘宝上号称最便宜的单片机芯片吗?主板右下角是一个振动电机,振动力挺大,裸奔开机状态下,振的手都有些麻

网友:
居然真的有探头

网友A:
似乎氧量传感器很容易坏,我这六氟化硫检测仪上的氧量传感器两年多都坏了

网友:
比我们用的高级

网友:
氧传感器计划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氧量传感器很容易坏,我这六氟化硫检测仪上的氧量传感器两年多都坏了 ...

氧传感器的设计寿命就是两年,好像这玩意用不用,通不通电,只要传感器接触氧气,就会消耗寿命。所以我们的是短时间内批量的坏了

网友:
探头中毒了

网友B:
换一个探头吧,不过估计又得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氧传感器的设计寿命就是两年,好像这玩意用不用,通不通电,只要传感器接触氧气,就会消耗寿命。所以我们 ...

那要真空保存?

楼主:
我也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探头吧,不过估计又得重新校准

这玩意本身就500-600块钱,换探头100多,换完还得用标气校准,不合算啊。

网友:
成本都应该在传感器了,电路比较普遍

网友:
原来是电化学探测气体分子,传感器是耗材。真空保存得找密封好的材料。

网友C:
这玩意很良心啊,用的电化学传感器;但是电化学传感器一般都只有两年寿命,到期还得更换标定;麻烦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很良心啊,用的电化学传感器;但是电化学传感器一般都只有两年寿命,到期还得更换标定;麻烦的很 ...

寿命不到期也要标定,规定1年标定一次。今年到期了,准备发出去检验,发现全坏了。只能重新买了

网友:
四合一,功能蛮多的

网友:
放在纯氮气中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