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厨房秤,顺便改成锂电的

楼主(2023-03-26):
   这个小秤是几年前买的,也不怎么用,前几天想用的时候发现没电了,打开电池仓发现电池已经鼓了,幸好没漏液,家里好多闲置多余的锂电池,于是就想着换成锂电算了,马上动手
1,正面,非常简单,塑料外壳,圆形称重托盘,9.9包邮也就这样了
wechat_upload1679790457641f91795a1d9
2,背面,几个螺丝拆掉
wechat_upload1679790458641f917a92dac
3,标签下还隐藏了一个托盘固定螺丝,也要拆掉,要不上下壳分不开
wechat_upload1679790459641f917bd704e
4,拆掉隐藏螺丝后托盘取下
wechat_upload1679790461641f917d3a160
5,上下壳分开,露出里面的内容,太寒酸了
wechat_upload1679790462641f917e7a712
6,称重传感器,嗯,也就小拇指大小
wechat_upload1679790463641f917fa0234
7,主板加显示屏,之间是导电橡胶连接,因为怕拆开螺丝打滑导电橡胶接触不好,所以就不动了,也没啥好看的,肯定是牛屎一坨
wechat_upload1679790465641f91810ea17
8,找了一个联想手机电池,放多少年了,电压还有3.7V左右,挺好,就它了,再加1块来钱的充电板 wechat_upload1679790466641f918275129
9,几根线一连,因为不确定主板耐压范围,所以串了2个二极管降压,反正略低于3V也能工作,别太高就行
wechat_upload1679790467641f91839ac4b
10,装好试一下,几百克内精度还好
wechat_upload1679790503641f91a7d515b
11,由于只有2个砝码,所以只能试到这个范围了
wechat_upload1679790505641f91a91210d
12,这是原来的7号电池,外壳已经腐蚀,好在没漏液
wechat_upload1679790506641f91aa4acdf
13,担心充电时看不到指示灯,特意在外壳上打了个孔,结果发现多虑了,好吧,充电时贼亮,直接透过外壳了
wechat_upload1679790507641f91ab9a652
好了,完工!谢谢观赏!
另外,焊充电板的时候电池正负极焊反了,已经换过来了,图片也没更新

网友A:
改得不错,楼主好手艺。

网友B:
容量打了很多

网友:
充电一次用三年

网友C:
充一次用多年

其实用不到,因为等到要用的时候,自放电已经放光了,应该改成外接电源的完事

网友:
我也要看一下家里有没有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打了很多

特意找了一个能放下的最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楼主好手艺。

过奖了,这么简单的小改坛里人都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一次用多年

其实用不到,因为等到要用的时候,自放电已经放光了,应该改成外接电源的完事 ...

这么点儿的小东西再拖个电源实在麻烦,就算两三个月充一次电也行,这玩意耗电很小,而且没有重量变化几十秒就自动关机了,两节干电池都能放2年多

网友:
以前买了个,称没坏 一次手拿外壳粉碎性骨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点儿的小东西再拖个电源实在麻烦,就算两三个月充一次电也行,这玩意耗电很小,而且没有重量变化几十 ...

是的,我家的都是用完后直接把电池抠下来和称一起放在装称的盒子里,就怕漏液。毕竟这玩意很久很久才用一次的

网友:
改的挺好,学习一下,那天空了也改一个。

网友:
改为锂电后,充一次电可以用很长时间了,这东西很省电。

网友:
大概一年不撑几次把

网友:
我的厨房称基本上每天会用,两节电池7#电池已经用了快一年还在用。

网友:
锂电+充电口,不错

网友:
都安排上了

网友:
技艺不错,修好继续用

网友:
充一次用多年
其实用不到,因为等到你想要用的时候,电池巳经怀孕了。

网友:
不如再加个背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