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指针表 航舟U-10还要修吗

楼主(2023-03-26):
怀疑一台机器上电位器不良,数字表测量不够直观,想起了柜子里有一块指针表,拿出来看看还要不要修?

网友:
修啊。必须修,

网友A:
经常用表能用几十年,大部分是电池漏水搞坏的。

网友:
一锤子的事

网友B:
混这个论坛,必须折腾,必须修!

网友C:
只要表头没坏就值得修。

网友D:
如果表头是好的表盘没腐蚀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E:
习惯用指针表,动态一目了然

网友F:
这个可能比较好修,就是波段开关要抛光,除锈.

网友G:
必须修,象修复大神一样修成新的发视频。

楼主:
简单的清洗打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表能用几十年,大部分是电池漏水搞坏的。

是的,以前的电池比较容易漏液

楼主:
一扔了事锤子都不用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这个论坛,必须折腾,必须修!

要看修好来干嘛了,现在都用数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表头没坏就值得修。

表头倒是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表头是好的表盘没腐蚀可以折腾一下。

表头没坏,表盘不成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习惯用指针表,动态一目了然

是的,特别是测量电位器动态电阻变化,指针跟随着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比较好修,就是波段开关要抛光,除锈.

抛光可是体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修,象修复大神一样修成新的发视频。

谢谢支持,可我不是大神,把表修到通用就不错了,精度什么的可不要求了。

网友:
估计擦一下转盘触电,换个电池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