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转贴一个特斯拉刹车系统的拆解视频,看看电脑失灵对刹车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3-26):
硬核!拆解特斯拉刹车系统,看完你就知道所谓“刹车失灵”多可笑

https://www.163.com/v/video/VYVO ... t2020_dy_recommends

网友:
用的是博世的系统iBOOSTER,这个世面上很多车都在用的

网友:
只要思维正常。刹车系统肯定人操作为主

网友:
这么说,所有的刹车失灵的车祸都是不存在的?还是刹车摄像头最靠谱。

网友A:
电动汽车是个复杂的控制系统。
主动加速呢?

网友:
还有一个加速系统,那又怎么说呢?

网友: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特斯拉带有深度能量回收,当收电门的时候电脑会计算当前速度与电门的位置来进行回收,表现为速度直线下降到电门踏板该有的速度,这就是特斯拉特有的单踏板模式。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时候司机在想其他问题的时候收电门,就感觉是在刹车,就以为脚踩在刹车踏板上,当需要在降低一点的时候,会不经过大脑下意识的就认为只需要再踩深一点刹车踏板,然后,速度就开始上升,下意思的继续给脚踏板踩深一点,于是··········,这就是为何特斯拉事故前一般速度都很低,然后就突然加速出事故。

老司机都知道,踩刹车踏板是下意识的动作,不会经过大脑的!

网友:
视频只能说明博世的这款刹车很优秀,不然也不会很多车都在用,并不能解释特斯拉的问题,即便是踩错踏板,为啥都是特斯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是个复杂的控制系统。
主动加速呢?

刹车的力气,比电动机力气大。
只要没操作错误,肯定能停下来。就是刹车距离稍微远一点而已。

网友:
所有电车操作系统都是autosar,特斯拉如果刹不住,全都刹不住

网友:
视频只能说明博世的这款刹车很优秀,不然也不会很多车都在用,并不能解释特斯拉的问题,即便是踩错踏板,为啥都是特斯拉?
你去开下单踏板模式你就会明白一些事情的

网友:
有刹车和能刹得住车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你可以体验一下刹车没有助力时能否踩得动,方法很简单,不发动车的情况下,踩上四五脚刹车之后,你的刹车就根本踩不动了。

网友:
去看看ibooster的说明,他的助力能达到惊人的5000牛顿,这绝非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刹车助力,准确的说应该叫刹车主力。
同样的转向助力也是如此,发动车的情况下,一只手就可以搓动方向盘,但在熄火时你两只手也掰不动。
所以说有和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需要标配刹车摄像头

网友:
特斯拉车出事故太多了

网友:
现在听说买特斯拉车,还需要配一个脚部监控头。

网友:
没有刹车助力的时候,刹车会特别重。如果没有经历过就以为踩不下去

网友:
不知道塑料齿轮寿命如何。

网友:
视频模拟刹车过程很轻松,不知的把那个“恢复”大弹簧放回去是不是还那么轻松呢

网友:
看看而已~汽车工程师分析特斯拉事故:大概率跟改写博世算法有关_腾讯新闻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