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跟风K845修复感受

楼主(2023-03-26):
自己在用的键盘LED烧了不下4次,每次更换后原配的就出现短路导致整排都不亮,晚上太不方便,且噪音有点大。这次入手切割K845修复过程分享。

切线的USB线找了个打印机线替换。原固定座子可以使用。

对好线,套上热缩管。

屏蔽层可接可不接,接上线抗拉会更好。套上合适的热缩管对接完成。

接下来就是飞线,注意飞线不要拉太紧,因为PCB被切割导致强度变差,外力导致弯曲变形会被扯断。

最后上绿油固化,增加点接线强度和PCB防潮。也可以涂704,但是不好操作,流动的胶水可能进入键盘按键导致无法使用。

背部键盘内贴上胶布,然后罐704填充缝隙。

最后装机才发现E和F8灯没亮,看来还是不够严谨。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键盘手感还行,就是没油花里胡俏的LED光污染,肉人无法掐住它的头左右摇摆

网友A:
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B:
这个键盘好卖!

网友C:
我还真不习惯实用带灯的键盘。

网友:
你别说,这键盘灯光挺炫的。

网友D:
这个键盘的灯光可以关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键盘的灯光可以关闭吗?

可以关的,fn+F12切换特效,fn+F1或F2调亮度,调到最低就关了

网友:
这个键盘最近火了

网友:
手痒痒了灯光 酷炫

网友:
外壳704硅胶加点墨水调成黑色的会更好,我的是AB胶加墨水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不习惯实用带灯的键盘。

键盘没有灯,手指是看不见键盘上键母的字,(哦是手指,不是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键盘好卖!

我也是看到手痒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不习惯实用带灯的键盘。

打游戏的时候需要瞄下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坏么

买的那个就是老坏LED。

网友:
你们拉高了这个键盘的销售量,首改的应该要卖家打赏个大红包

网友:
20多块值得玩玩的

网友:
这块20来块的键盘切割点容易修复一些,有点键盘切割点不好,飞线多得看着就头大!

网友:
还有加号键也没亮,看来是灯坏了返修的

网友:
单色光太单调了,虽然我已经是51岁了,单还是喜欢炫彩的多色光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