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IY爱好者能买到的成品模块往往是三流的,受制于人。以及商家竞争内卷利润几分钱,几毛钱

楼主(2023-03-26):
比如那种0.9V升压成5V USB输出的模块,从1.5元,降到1.3元。

大家卖的是同一个产品,一个厂出来的,芯片都是HX001,内卷啊。

其实0.9-0.7V升压到5V的芯片很多,起码有20种,比HX这杂牌子好的多,也不贵,但也许芯片贵0.17元,但一起都是内卷。
大家没有更好的选择。

类似还有很多,比如我们DIY爱好者能买到的软包锂电池,都是很杂牌的,连二流的厂家都不会上TB,,,销量大的,都是那种小厂。。三流的。

楼主:
你能意识到吗?

楼主:
但一些成品就好一些,比如小电摩,厂家还是比较有规模的,起码是个二流的厂家,比不是东成,比不是博士,。。。

我以前在麦德龙买的电钻,也是很杂牌的,但至少是正规产品,一直很好用。价格便宜很多啊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67&page=1&mobile=2#pid14320540

就是这种特别便宜,完全一样,特别内卷的0.9V升压模块。。。

为什么卖了好几年,大家还用这个三流芯片的模块

网友:
一般DIY爱好者都是业余爱好,什么便宜就哪个上,如果做产品的话老板买单,硬件想要多好都没问题。

楼主:
比如国内ME微盟的产品算二流。

圣邦微,仕兰微的算一流。。国内的。

更不敢要TI,ST,IR,国际品牌。

什么时候DIY爱好者买到的产品模块,能尽量用国内一流的芯片元件啊?

网友:
因为diyer不讲究,所以就买最便宜的。我一般都是买国产大牌,或者进口的。

楼主:
比如0.9V升压模块,您卖1.8---2.0元,我们完全可以接受。

PCB设计的好,用国内品牌一流的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内卷成狗啊

楼主:
这方面优信就好的多。。

比如他卖长电的三极管13003,,,

长电在国内做晶体管算是一流的了。。

其实TB其他商家卖的三极管,比如8050,肯定是那个便宜进那个的货,一定是三流的小厂生产的

网友:
利润最大化这条 原则 不会失效的.

好在现在网络信息和物流发达.
便宜有,高档货也会有. 不高不低的有点麻烦.
要么走量,要么走利润,
diy 爱好者就可能是这种,两边都不好接受.

网友:
一切都是钱的问题。

楼主:
1.我以为原因是市场的不健康,特别是TB管理上太懒摆。。但大环境如此,他也很难。

2,比如佳立创就好很多,太牛逼。

3,但愿TB能走出一个提升质量的路,国家也在倡导,

楼主:
比如安规电容,黄色的,褐色的大方块。有相当比例的失效,损坏,原因是什么?

那些小厂很多的,他们产品要差些

你用过科雅的产品吗?国内一流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216-1-1.html

网友A:
我也做过产品,正规厂家使用的元器件,都要先看性能,在满足性能的条件下,选择价格低的。厂家一般都不会在淘宝上购买元器件,会先让厂家送你样品供你测试。其它不说,就说电解电容,淘宝上你很难买到正规产品,流入淘宝的好多都是不合格产品。

楼主:
这方面优信就好的多。。

比如他卖长电的三极管13003,,,
长电在国内做晶体管算是一流的了。。
而且他家也卖矽力杰,圣邦微等国产好的芯片。

TB其他商家卖的三极管,比如8050,肯定是那个便宜进那个的货,一定是三流的小厂生产的,更不用说卖的IR,FS牌子的假货MOS管

一盘3000个,你肯定不会买1000个去焊什么板子。你也不可能发现以后的不良率。

网友B:
这种电子模块 是解决初学者  电子模块 有无 的问题。
廉价没有门槛的模块,解决了学生和电子初学者有无问题,
而且以最简单的电路和原件实现最简单也是最有用的电源转化功能和充电功能等功能。

对比t哎等大厂的官方模块和芯片,这些一块几的模块
是有很多缺陷的
比如转化效率较低,抗干扰,抗冲击性能差
稳定性一般,寿命较少。

但是价格是极低的 没有价格和数量门槛,
对于入门初学者来说,试错的失败的代价也很低。

t哎官方同功能的ic价格可能是这些成品模块的价格几倍,
t哎官方成品板的价格更是这些模块的十几倍,
但是功能差不多,对于一般使用和实验来说,
及时一块几的模块坏掉烧到后面的东西,一般来说也就十几元的代价
而这十几块是买不了t哎官方成品板的。

廉价东西不是不能用,只是不够好  达不到工厂级标准。

俗话说丰俭由人,需要好的就买好的,

有红包几分钱几毛买个廉价成品电路板,不用自己焊接 岂不是美滋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子模块 是解决初学者  电子模块 有无 的问题。
廉价没有门槛的模块,解决了学生和电子初学者有无问题 ...

哎,感觉您是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产品,正规厂家使用的元器件,都要先看性能,在满足性能的条件下,选择价格低的。厂家一般都不会在 ...

应该是大部分电容都是超过使用年限了吧?  业余用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感觉您是外行。

他说的挺对的,要真想质量好,就自己DIY啊,没必要想着便宜去买,大家都想买便宜的,贵的就不会有人卖,没有市场,就不会有人去研发。

网友:
存在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