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广州数控车床系统GSK-928TA

楼主(2023-03-26):
广州数控车床系统GSK-928TA,二轴控制系统,2000年生产的做工不错,一直正常使用停用2年,现在通电屏没显示,可惜被电池漏液搞坏了,如早点打开维护就没事了。

网友A:
用电池的都要定期检查,不然一漏一大片,只能报废了。

网友B:
清理一下,应该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一下,应该可以修复

好像这地方有烧坏零件了,动手能力有限。

网友:
国产的数控机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的都要定期检查,不然一漏一大片,只能报废了。

那电池最好用飞线引出来放角落里用个塑料盒子装着,漏液了也不用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电池最好用飞线引出来放角落里用个塑料盒子装着,漏液了也不用担心。 ...

见过发那科是这样的,不过有延伸出新问题,断电换电池结果数控程序全丢了,又花好几大千请人恢复系统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发那科是这样的,不过有延伸出新问题,断电换电池结果数控程序全丢了,又花好几大千请人恢复系统程序 ...

做成双电池座并联模式,换电池就不会不断电了。

网友:
这种程度的腐蚀,还是双面板,是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池最好用飞线引出来放角落里用个塑料盒子装着,漏液了也不用担心。 ...

厂里设备没问题的话,一般不拆开,国产早期的用3个1.2V镍镉电池,后来买的数控车床宝源系统主板用1632纽扣电池没这个问题。

网友:
双面板,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双面板,仔细点难度不算太大吧!如果程序丢了问题不小,银子要花得多了。

网友:
找高人能修复

网友:
特别讨厌电池漏液

网友:
也是很长时间才会腐蚀成这样

网友:
这个还是196的16位单片机,怕是连厂家都不一定找得到了,电池漏液,先把腐蚀的清洗干净再看看吧,看看电路板是否断线了,先从电源查起

网友(2023-06-30):
广数老系统的通病,严重的话要飞线。

网友:
很多人都是平时都很少注意电池漏液的。

网友:
广数的系统,是否是借鉴发那科系统呢,我看过我们公司的广数
与发那科语句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