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计算器按键数字不显示了

楼主(2023-03-26):
如图

本来想重新下载,在微软那个应用市场搜索,点进去发现下载按钮也不显示了,是不是系统坏了呀

网友A:
应该是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有问题

难道只能重装系统吗?有没有其他办法修复?

网友B:
去其它电脑找到计算器程序拷过来覆盖试试,或者在安装镜像里面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其它电脑找到计算器程序拷过来覆盖试试,或者在安装镜像里面提取。

程序重新下载安装过,没有用,感觉是系统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重新下载安装过,没有用,感觉是系统哪里出问题了

卸载了重启后安装试过没?还不行的话就安装个第三方计算器吧

网友:
系统调成黑暗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没遇到过,在系统组件管理中重装试试

网友:
单击左上角的三条线,选择菜单里面的设置,修改应用程序主题为深色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重新下载安装过,没有用,感觉是系统哪里出问题了

如何是重新安装过还没用的话,应该是系统出问题了,恢复系统吧,或使用第三方软件替代

网友:
这也能硬件坏

网友:
切换主题试试

网友:
是不是字体设置或是语言设置的问题,WIN7遇到过乱码,改下语言设置后恢复正常。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了下也没用

网友(2025-01-1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
电脑上的计算器很少用,临时使用也可以浏览器打开在线计算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只能重装系统吗?有没有其他办法修复?

随便下个计算器程序就行了 网上大把的 难道来忽悠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