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键盘有些按键生涩卡住弹不起来的简单处理解决方法

楼主(2023-03-26):
戴尔一体机配套的无线键盘,用了几年,按键越来越不灵活,有时某个按键还会卡住,甚至弹不起来,给使用带来不便。

先把卡住的按键拆下来,用左右手的拇指甲同时伸进去,直接抠出来即可。

家里以前剩下的生日蜡烛,在按键的四角来回摩擦,打上一层蜡,装回,搞定。

网友:
有个产品叫凡士林

网友:
光打蜡不抛光不行啊

网友:
按键下面的弹性胶帽也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
主要还是质量不行

网友:
涂蜡是个好主意,干净。你手拿这种我拿它做过木头浸蜡,感觉发干不像大的照明用蜡烛好用。

网友:
胶帽使用次数老化根本要换这个

网友:
质量不行,以前的三星用了十四年都只是变硬从没卡住过

网友:
我的一个老键盘也不灵敏了,改天搞搞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台式机的键盘,
不知是键帽偏大还是孔偏小,按下去就卡住起不来,
直接刀子侍候解决的。

网友:
只打蜡坚持不了多久,键帽四周抛光才行

网友:
蜡   凡士林    铅笔芯   哪个更好

网友:
这可是常见病多发病。
还是涂点除锈剂?或者车窗润滑剂?